FLEX PCI Development Board的参考设计原理图的疑问?

楼主(2022-10-28):
看过“FLEX PCI Development Board”的参考设计原理图,它利用了条线开关选择配置方式。既然两种配置方式管脚并没有公用,为何需要这个跳线开关呢?

网友:
EPC2 不会影响到用下载电缆通过 JTAG 口配置 EPF10K30A。使用跳线开关是在选择给10K30A 下载的方式, 是通过下载电缆还是 EPC2.
因为将 ECP2 与 10K30A 连接成 JTAG 菊花链的形式通过下载电缆下载和用 EPC2 对10K30A 下载的连接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要将这两者分开, 详细的连接方法应该在参考设计原理图中,已经描绘的很清楚了.

网友:
在用户模式下,使用PS配置方案时应高低驱动DCLK。当使用AS配置方案时,DCLK是一个输出端,不由外部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