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宽与过孔的比例关系?

楼主(2022-10-28):
可否解释下线宽和与之匹配的过孔的大小比例关系?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很难说有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因为他两的模拟不一样。
一个是面传输一个是环状传输。您可以在网上找一个过孔的阻抗计算软件,然后保持过孔的阻抗和传输线的阻抗一致就行。

网友:
这个是代工厂的标准,板厚都是固定值,孔的直径也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