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RM2100AXD 调试时出错,故障现象

楼主(2022-10-28):
EasyARM2100AXD 调试时出错,故障现象: 按照光盘上的方法设置好 ADS1.2 后打开光盘上的 expamples\gpio\c\LedDisp 的工程文件(从光盘上拷贝到硬盘,已去处只读属性).
编译通过后,按 Debug 按键运行调试,进入 AXD.按 Go 按键,EasyARM 没有反应.再按Stop 按键.
AXD 弹出两个确认框窗口:
"No disassembly could be read at the requested address".
如果进入 AXD 直接按 Step 按键,也是会弹出同样的两个确认框.
软件是光盘上的,没有经过任何改动.光盘上的程序试过 4,5 个都是这种情况.
AXD 的设置是按照光盘上的说明设置的.
EasyARM 上的 JP8 是断开的.ADS 在出现这种问题后重新安装过,故障依旧.
出现这个问题前,可以调试.只是单步的时候感觉比较慢.差不多 1-2 秒钟才能单步一次.

网友:
是芯片被加密了,无法写入新的程序,用 FLASH ISP 清除后,就能解决。
加密后 JTAG 完全不能控制芯片,否则可能被解密。

网友:
PIT定时器组有4个通道,或者说PIT拥有4个子定时器,这些子定时器共用一个时钟源,共用一个中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