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MOS和GaN各有什么优劣势?

楼主(2022-10-28):
LDMOS和GaN各有什么优劣势?能理解成完全会是一个时代替换另一个时代吗?

网友:
AiRFast LDMOS功率晶体管提供了稳定性、增益和耐用性的完美结合。
Airfast GaN器件主要面向多频带应用,减少了对大型、复杂甚至是多个无线基站需求

网友:
在基站应用中,主要用于增强射频信号的PA有两种技术路线,一种是采用硅工艺的LDMOS(Laterally-Diffused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横向扩散MOS)技术,另外一种是基于三五族工艺的氮化镓(GaN)技术。GaN技术性能比LDMOS更好,非常适合5G高频应用的需求,不过价格相对更贵,而且在制造上还有一些难度,导致其产能有限。LDMOS技术稍显陈旧,有其局限性,但市场仍有需求。

网友:
GaN晶体管的栅极长度一般在1微米及以上。当然有些厂商在开发90纳米及以下的工艺;

GaN厂商正在从4寸晶圆线(100mm)向6寸晶圆线(150mm)迁移,以降低成本。

大多数射频GaN器件使用碳化硅(SiC)衬底。但也有数家厂商正在研究更有竞争力的硅衬底G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