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PSRR与什么有关?有没有性能较好的LDO推荐

楼主(2022-10-28):
LDO的PSRR与什么有关?有没有性能较好的LDO推荐。

网友:
与低频增益有关,低频开环增益越高,LDO的低频PSRR就会越高。

网友:
与基准的PSRR有关,因为基准的电源噪声抑制比如果太差,则,基准输入到LDO输入端的信号就会携带很大的电源纹波噪声,这些噪声就会被误差放大器放大,导致LDO输出的电源噪声抑制比降低。

网友:
高频区的PSRR决定于LDO的输出电容及从VIN到VOUT的寄生。

网友:
任何影响开环增益的因素都会影响PSR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