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JT的静态工作点Q如果设置过低,为什么最大不失真电压Vom约等于Icq*Rc?

楼主(2022-10-28):
BJT的静态工作点Q如果设置过低,为什么最大不失真电压Vom约等于Icq*Rc?而Q点设置过高时,最大不失真电压Vom=Vceq-Vces?

网友:
把图传上来看看。

网友:
最好是上图,标出说明点。其实你慢慢推敲也能明白的,过低的话,再低就到截止了,过高的话,再高就到饱和了,根据这个看看他们的关系。

网友:
因为Q点过低的话,输入信号减小时三极管就进入到截至区,反之Q点过高,信号增大时三极管就进入到了饱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