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画图中确定哪种组合方式最优的原则有哪些?

楼主(2022-10-28):
pads画图中确定哪种组合方式最优的原则有哪些?

网友:
信号层应该与一个内电层相邻,利用内电层的大铜膜来为信号层提供屏蔽。

网友:
内部电源层和地层之间应该紧密耦合,也就是说,内部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介质厚度应该取较小的值,以提高电源层和地层之间的电容,增大谐振频率。

网友:
电路中的高速信号传输层应该是信号中间层,并且夹在两个内电层之间。

网友:
避免两个信号层直接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