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单片机IO控制多个继电器但只能同时开一个,哪里出问题?

楼主(2022-10-28):
如图所示,用得STC12的单片机,VCC是5V的,继电器也是5V的,控制继电器的时候不能同时两个都开启,两个IO口都为1时,继电器电压为2.2V左右,不能完全开启,只接一个继电器就正常开启关闭。求解决啊

网友:
可以看下两个都开启的时候,5V还是5V么。

网友:
那个灯是串在电路里的,先去掉试试吧

网友A:
这个就是驱动能力不够导致的,VCC用恒压充电器,不要用电池

网友:
一般MCU得IO口输出电流是很小的,20ma左右,具体要看MCU的数据手册,看你这电路三极管基极的电流还是蛮大的快到25ma了,因此就会出现只能驱动一个继电器的情况 。

网友:
    驱动线带负载LED,建议把驱动方式改了,三极管用PNP,把LED并联在继电器25引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驱动能力不够导致的,VCC用恒压充电器,不要用电池

这是大神,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问题

网友:
    也可以在IO口接一个上拉电阻,用上拉电阻的灌电流驱动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