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锡膏的质量问题所引起的桥连现象表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22-10-28):
焊锡膏的质量问题所引起的桥连现象表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焊锡膏中金属含量偏高,特别是印刷时间过久,易出现金属含量增高,导致IC引脚桥连。

网友:
焊锡膏粘度低,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

网友:
焊锡膏塔落度差,预热后漫流到焊盘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