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隔离芯片的型号,是否有电源也在芯片内的?没有电源的,该选择什么隔离电源芯片?

楼主(2022-10-28):
485隔离芯片的型号,是否有电源也在芯片内的?没有电源的,该选择什么隔离电源芯片?

网友:
建议可以看看ISO1176T/ISO35T/ISO3086T,只需要一个变压器就能实现电源隔离。从成本、可靠性、效率上都很有优势。

网友:
没有电源在里面;如果需要隔离的话,考虑RS485的负载情况、485芯片的工作电压最低电压;不隔离的芯片一些基本硬件实验应该都可以过。

网友:
我们之前的方案直接用的变压器端输出的一组485电源做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