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很多pcb设计都会打很多邮票孔,其实V割的话板子会更漂亮啊,为什么还要用邮票...

楼主(2022-10-28):
我看很多pcb设计都会打很多邮票孔,其实V割的话板子会更漂亮啊,为什么还要用邮票孔呢?

网友:
邮票孔针对板形外形不规则的。当然也有个人爱好,明明能用V-CUT,非用邮票孔也行的。

网友:
邮票孔的主要用于模块类的板子吧。

网友:
这是由元件及走线到板边的距离决定的。

网友:
    V割 分板会影响到元件,因为整个板子会感觉到应力

网友:
    V-CUT只能CUT直线,不能转湾,邮票孔什么形状都可以做。

网友:
    VCUT只能走直线,在分板的时候会受力,可能会影响器件的稳固。另外对外形尺寸比较有要求的,也会 采用邮票孔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