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性电路板也是用SMT机器打的吗?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10-28):
FPC软性电路板也是用SMT机器打的吗?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FPC也是SMT机器打的,要用铝制的治具,治具上贴有硅胶,或FPC需要贴件的地方贴有硅胶。

网友:
FPC也可以用SMT贴片,一般是讲FPC固定在载板上进行SMT的。

网友:
做FPC需要用治具把它固定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