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交流干扰引起的开关量导通的问题?

楼主(2022-10-28):
如何解决交流干扰引起的开关量导通的问题?

网友:
开关量采集回路选用光耦隔离,光耦作为电路之间的信号传输,使前端与负载完全隔离,增加安全性,减少电路干扰。

网友:
需要采取一些电路的保护措施增加开关量采集回路的安全可靠性

网友:
典型的开关量采集回路的功能主要是滤波、电平转换、隔离和功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