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有防倒灌功能的电源!

楼主(2022-10-28):
想找有防倒灌功能的电源,12V输入,输出5V,给USB供电,有时候烧程序的时候偶尔会有倒灌。有没有推荐。

网友:
加个二极管,不就解决了,找个功率合适的。

网友:
你先得分析下,怎么个倒灌路径,然后再去想怎么阻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