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assini和NXP OpenIL 中,为什么硬件更新不会影响软件部署?

楼主(2022-10-28):
ARM Cassini和NXP OpenIL 中,为什么硬件更新不会影响软件部署?

网友:
Cassin项目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解决目前嵌入式设备上操作系统和上层应用软件都需要根据底层硬件来调试的问题。通过建立硬件平台的标准,和建立底层固件和上层操作系统的接口标准,让发行版的操作系统能够直接在硬件平台上运行,能够大大减少软件porting的时间。上层软件只要在通用操作系统上运行一次后,就能够在其他运行同样操作系统的不容硬件平台上运行。

网友:
在OpenIL所讲述的Xenomai中断处理时间中,是指的从GPIO中断触发到软件中断响应所花费的时间,而从中断响应到中断处理的有多少指令是可以知道的,这样就可以计算得到每个指令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LDMOS工艺非常成熟,而且成本很低,在4G时代刚开始时是当时市场的主流射频技术。但GaN技术在4G时代崭露头角,并开始逐渐侵蚀GaN的传统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