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功率运放的问题

楼主(2022-10-28):
    有些功率运放可以接成电压跟随器模式,能稳定的工作。
    有些功率运放不能接成电压跟随器模式,会自激振荡。
因此一般要求功率运放闭环增益大于等于10。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功率运放能不能接成跟随器模式,
    主要看功率运放的哪几个参数呢?

网友:
    不用看哪些参数,能不能稳定规格书都会说

网友:
    加频补都可以单增益稳定工作,最简单的办法是在-和输出之间加电容,但是频补以后频响会很差,没办法,体质如此。

网友:
    第一,不仅仅是功率运放,小信号运放也有不能跟随器模式的。
    第二,不是必须大于10,应该在其数据手册中有限定。
例如,小信号运放OP37,就规定了其最小增益为5。
原因嘛,是由于其开环频率特性中在0dB以上含有多个极点,当环增益太大时,就会不稳定而振荡。闭环增益大意味着环增益(运放开环增益乘以反馈系数)小,整个环路就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