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modem 的天线连接器SMA接地问题

楼主(2022-10-28):
    关于无线modem 的天线连接器SMA接地问题
    在设计 GPRS/CDMA modem的时候,我使用SMA 天线连接器,固定在金属外壳上。金属外壳应该接屏蔽地而不是电源地。但是,由于SMA天线连接器的外铜环通过射频天线的铜皮,其实是直接与模块的电源地连通的。这样,屏蔽地和电源地就连通了,而且是通过这个SMA的外壳来连通的。这样,设备抗静电就差了很多。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一:外壳接电源地。
    二:SMA外壳接屏蔽地(这样的话,射频电缆的铜皮与模块的地连,但不与SMA的外壳连)。
    大家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可以把GPRS的电源地单拉出来(gprs的电源应该是独立的),通过磁珠和系统电源地相连。

网友:
多设连接点
    多设几个连接点,两地间隔大于1mm。而且4v电压单独做一个地,gprs系统本身形成地回路,基本上不存在从磁珠走2a电流的可能。

网友:
    RF输出加ESD管子,看是否可以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