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FPGA芯片5CEFA5U19I7工作异常问题?

楼主(2022-10-28):
Altera FPGA芯片5CEFA5U19I7工作异常问题?

网友:
虽然异常的是FPGA,但是要先结合原理图检查硬件,问题要一点点排除。顺便看看是不是芯片焊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芯片那短路了,可以分别断开芯片的各个供电单独测试某个电源电压

网友:
应该先1.1V上电,稳定后再给IO部分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