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快捷键失效如何恢复

楼主(2022-10-28):
    最近刚从低版本换到高版本,今天遇到了快捷键shift+S不起作用,查到了一些发放,分享给大家。
    1.先检查是不是输入法冲突,搜狗输入法切换到英文状态,或者换成英文输入法;
2.在工具栏空白处点右键选择Customize->Toolbars,看看PCB Active Bar后面Active Bar是否打了勾,常规出现这个问题就是没勾上,勾上就好了,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A:
    在Customize- Toolbars对话框中,单击“Restore”按钮,重置工具栏。此时AD会重建工具栏,于是快捷键表被重置。

网友B:
    请问AD能不能自己设置快捷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AD能不能自己设置快捷键

可以的,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Customize- Toolbars对话框中,单击“Restore”按钮,重置工具栏。此时AD会重建工具栏,于是快捷键表被重置 ...

    这么操作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