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文件的 运行目录只能在MATLAB\R2012a\bin\ 下么

楼主(2022-10-28):
运行一个  脚本(函数)M 文件  必须拷贝到   MATLAB 目录下的bin子目录下,放在的别的路径  如D盘  在命令窗口输入 D:\***
M 文件 不运行,如果只能放在 bin子目录下 运行的话  ,M文件一多,以后真的很难管理

网友:
    你放在哪儿都可以
    只要你告诉MATLAB,就是把这个路径加到MATLAB的搜索路径里。

网友:
    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行,当你运行的时候都有提示

网友:
    任何地址都可以 当你在保存.m时可以更改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