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问CST模型怎么导入到HFSS里面?

楼主(2022-10-28):
    请问怎么把CST建好的模型直接导入到HFSS里面?谢谢各位

网友:
    反过来我导过,正过来确实没尝试过。你试过export了么
    先把CST导出sat文件,再用hfss打开,或者导出CAD,dwg什么,都试试看,无非是找一个两者都能认的格式吧

网友:
    我用SAT格式导过,导过去会出现一点问题,需要定义port等,而且某些部分会连在一起

网友:
    这个我导过,首先选中所要到处的对象,在主菜单中选择导出(格式为iges),然后保存,就可以保存进入HFSS了,但是要注意,如果你要保存到HFSS11中,那么导出的模型必须保存在英文路径下。

网友:
    导出STEP格式的文件,再导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