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FPGA下载程序后引脚电平问题!

楼主(2022-10-28):
编写了一小段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中,用信号发生器给分配的输入引脚一个方波脉冲信号,再用示波器观测这个引脚的状态,发现此引脚电平一直为低。
做了另外的测试,仅给板子上电,但不往片子里写程序。用上面同样的方法观测到示波器上的波形和信号发生器的波形一致。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PS :我用的片子是Xilinx公司的Spartan-3系列XC3S400。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首先检查一下你的程序里面是否把连信号发生器的管脚设成输入,电平是否设成和信号发生器信号相同的标准。如果这两点都没问题就应该可以

网友:
    估计这个引脚你设置为输出了,有可能把信号拉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