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干扰测试中如何保持ldo输出稳定的电压??

楼主(2022-10-28):
    我直接在电源处接触放电,经过一些抗干扰措施后,主CPU不在发烫,。
    但是检测1117LDO输出电压,打干扰时会变化,造成cpu复位。
    我用过100uf/22uf电解电容还有104, 但没有改观,
    请问如何能稳定输出3.3v????保证CPU不受干扰,而复位。。

网友:
    解决干扰问题需要了解说明类型的干扰
对于不同的干扰,需要针对其频段加滤波器件解决机。低频一般用电感+电容,高频用磁珠+电容,浪涌干扰要加压敏电阻,TVS之类器件。

网友:
    在1117的输入端加上一个稳压管试一试可否?

网友:
    要分析重启原因,是电源问题还是ESD问题. ESD问题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需要加一些抗ESD器件(TVS管等),有时需要改板,优化地线才能解决.

网友:
    器件么有问题,都是这么用,但是你看看你的PCB,PCB的布线不合理,也会对电源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