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可控硅再次控制继电器实现近一步扩流?

楼主(2022-10-28):
买了个智能开关控制设备,体积小,只有大拇指这么大,使用可控硅控制,可以接本地开关,但是负载只有200w,但家里的电灯开启的瞬间有1000w,开启后也超过了200w,所以直接用这个模块就不行了,所以想通过可控硅的导通来控制松乐继电器的导通,用松乐继电器就可以有2000w的负载了。

网友:
    以用可控硅驱动220v继电器,再用继电器触点来控制负载,选用,220伏小型继电器就可以。

网友:
    利用里面的控制回路拖动一只单独的固态继电器。

网友:
    你这个是触摸开关吧?可以用欧姆龙超小继电器啊。

网友:
    用可控硅控制继电器线圈通断吧

网友:
    巨剧目你 不能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