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封装时总是问我是否覆盖?

楼主(2022-10-28):
我在建logic封装时,封装库命名为pnp,我把它删除掉,然后再建一个pnp,还是保存在此目录下,总是问我是否覆盖,我就搞不明白?

网友:
    说明已经有了。。。

网友:
    是不是软件的Bug。

网友:
    找到你之前保存的那个盘,去看看有没有删掉,再打开软件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