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PCB电路板短路的检查方法?

楼主(2022-10-28):
有哪些PCB电路板短路的检查方法?

网友:
电脑上打开PCB设计图,把短路的网络点亮,看看什么地方离得最近,最容易连到一块。特别要注意IC内部的短路。

网友:
如果是人工焊接,要养成好的习惯:
1、焊接前要目视检查一遍PCB板,并用万用表检查关键电路(特别是电源与地)是否短路;
2、每次焊接完一个芯片就用万用表测一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
3、焊接时不要乱甩烙铁,如果把焊锡甩到芯片的焊脚上(特别是表贴元件),就不容易查到。

网友:
发现有短路现象,拿一块板来割线,割线后将每部分功能块分别通电,逐步排除。

网友:
    有没有技巧级别的,可以更快地,更少拆件的,更少破坏的查短办法

网友:
    使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器.

网友:
    PCB 设计软件自己就有吧,还有一种就是IPC 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