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dcdc功耗和二极管功耗比较

楼主(2022-10-28):
有个疑问
比如有个要求,我需要将12V降压10V,这个时候应该采用dcdc还是二极管降压功耗比较小?
负载10V,1A
二极管降压为:例如:1n4007
反向耐压700v正向允许通过电流1 A 正向压降0.7v 功耗=电压降×通过的电流 0.7×1=0.7w
三个二极管功耗为2.1W,只是白白损失的功耗,没起任何作用。
那么用DCDC能不能降低这个功耗呢?还是这个功耗就是固定的,用什么方法降压都是固定的功耗?
请指教!而且现在很多板子都有功耗要求,有没有上面办法避免呢?
dcdc功耗和二极管功耗比较

网友:
    取决于你的应用要不要稳压/负载电流稳不稳定,4007电流0.1A的压降是不到0.7V,1A的压降接近1V;如果电流稳定,可以用4007之类二极管
    公司有过5v经过3个4007给3.7V超级电容充电给RTC供电,RTC消耗才3/5uA,今个月后所有超级电容鼓包,因为电流是uA时,4007压降还不到0.1V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二极管降压。
    dcdc功耗的话可以这么计算, 假设dcdc效率90% ,那输入功率12*1=12W ,消耗功率=12*10%=1.2W 。 实际上一些dcdc的效率可以做的很高,达到95%以上。这样消耗功率就很小了。

网友:
    用DC/DC 的效率比较高。特别是同步整流的。
    质量成本基本上是DC/DC的低。

网友:
    2V * 1300mA =2.6W,这个功耗挤在一起,二极管得散热处理。
    体积就比DC/DC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