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放和射频信号增益放大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28):
射频功放和射频信号增益放大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从无线通讯角度讲,我的理解是射频功放属于发射部分,是为了把射频电路产生的功率进行放大驱动射频波能够发射更远;射频信号增益是属于接收部分,是为了增强接收信号,让通讯效果更佳。

网友:
    射频功放是指载波方面,射频信号只的是通信信息方面。

网友:
    射频信号放大一般是不带失真的线性放大。射频功放主要是为了能达到一定输出功率的放大,一般都带有不同程度的信号失真,需要其他技术弥补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