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芯片选型有哪些注意点?

楼主(2022-10-28):
例如我现在需要找个3.3W、4Ω、5V、THD=10%的功放片的替代芯片,需要考虑哪些方面?

网友:
封装,电气参数这方面的数值。

网友:
PAM8304、TC8871、NS4160。

网友:
推荐你试试NTP8928,拥有强大的内核DSP,采样率从8K到192KHz宽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工作电源电压范围(5V ~ 28V);32个可编程双四分量滤波器;补偿音量扬声器响应和参数化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