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CPHY 眼图仿真请教

楼主(2022-10-29):
怎么确认CHPY 眼图mask中的右边的终点,怎么来确认这个 “”Trigger, at 1st zero crossing“”

网友:
同问,还不了解C-PHY的协议

网友(2022-12-15):
    看图像是单端信号,搞成差分的,不用trigger

网友:
    你这个图明显不是右对齐Trigger的,Ansys官方有脚本来做处理,联系原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