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程序的开始使用#define定义变量类型,但在函数中却不被认可,啥原因啊?

楼主(2022-10-31):
是这样的:在用C51编一个小的测试程序,在程序的开始位置上已经用了#define uchar unsigend char定义了类型,但是在进行错误检查时,函数中定义变量如果采用了 uchar x就会报错,只有在mian()中可以使用,这是什么原因?还请那位前辈指点一二,在此不胜感谢。
#include"D:\Keil\C51\INC\STC\STC12C5A60S2.H"
#include
***it Max7221CS  = P2^1;
***it Max7221DIN = P2^0;
***it Max7221CLK = P2^2;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DisplayBuffer[8]={2,0,1,0,10,2,10,9};//显示的数字,数字为10的时候显示“-”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

        uchar i;
        while(x--)
        {
                for (i=0;i<120;i++);

}
在定义延时函数名时也是这样,如果括号里改用了 uint x也会报错,只有用完整的定义才能通过

网友:
把宏定义放在.h文件,用的时候包含这个头文件就好了。

网友:
你要用 typedef 来定义

网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两句话后面的分号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