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不变化数字,74ls47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10-31):
请问一下大佬们 , 仿真成功了,但是焊接的时候数码管亮了没有显示数字不动,然后74LS47就烧了,是什么原因,芯片烧了是因为没加电阻吗?数码管也不显示数字变化,原理图是根据仿真图画的。仿真图和原理图如下:

网友:
数码管 本身 就是 几个 LED并联。  你不限流。芯片怎么抗得住

网友:
74LS47与数码管之间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
限流电阻的大小需要计算。

网友:
限流电阻的大小需要计算。比如:VCC是5V,从数码管参数手册中查出,每一笔笔画点亮的最大电流Im和最大电压Vm.限流电阻的阻值 = (5 - Vm)/ 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