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 闭锁与 SRFF 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10-31):
异步电路的一个例子是使用组合反馈的 SR 闭锁。请问如何理解 SR 闭锁?SR 闭锁与 SRFF 有什么区别?- M- O; n) P7 n, y3 ?

网友:
只要门信号是活动的,闭锁就会更改状态。而 FF 只有在时钟边沿才更改状态。

网友:
SRFF是基本的结构,还有JKFF  DFF  T  T'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