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芯片的两个问题!

楼主(2022-10-31):
1、我知道 AD 转换芯片下面要做模拟地和数字地的单点连接,但如果板上有多个 AD 转换芯片的情况下怎么处理呢?2、多层电路板中,多路开关(multiplexer)切换模拟量采样时,需要像 AD 转换芯片那样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分开吗?

网友:
1、几个 ADC 尽量放在一起,模拟地数字地在 ADC 下方单点连接;
2、取决于 MUX 与 ADC 的切换速度,一般 ADC 的速度会高于 MUX,所以建议放在 ADC下方。当然,保险起见,可以在 MUX 下方也放一个磁珠的封装,调试时视具体情况来选择在哪进行单点连接。

网友:
三个保持信号( HOLDA , HOLDB , HOLDC ) 可以启动指定通道的转换。
三个保持信号同时被选通时, 转换结果保存在六个寄存器中,对于每一个读操作ADS8364 输出十六位数据, 地址/模式信号( A0,A1,A2) 可以选择如何从ADS8364 读取数据。

网友:
CMOS工艺(iCMOS™)兼具低电压和高电压CMOS、双极性及高电压DMOS优点。不仅降低了功耗、减小了封装尺寸,而且能接受高电压双极性信号。可处理±10V范围和±5V范围的真双极性输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