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中对不可位寻址的特殊寄存器设置为啥常看到用或逻辑置位

楼主(2022-10-31):
之前一直用汇编编写51的程序,感觉比较复杂的运算还是蛮麻烦的,于是就开始学习C51编程,看到书里的实例中对一些不能进行位寻址的特殊寄存器的置位,往往都采用了或逻辑运算来实现(|=),尤其在程序开始时就需要初始化定义的特殊寄存器,为什么不直接赋值而需要用或逻辑运算?简单举个例子,程序中只需要使用T0,8位重装模式,照汇编里的习惯直接TMOD赋值(TMOD=0x02),但是书里面却使用了 TMOD|=0x02。实在不明白为啥。还望各位大侠指点小的一二,在此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
在嵌入式C程序中,经常使用“|”,“&”,“^”等运算符,对变量或寄存器的某一个或某几个位进行置1、清0和取反操作。
置1:
P0 |= 0b1000 0000;    //将P0的bit7置1,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0b1100 0000;    //将P0的bit7和bit6置1,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清0:
P0 &= 0b0111 1111;    //将P0的bit7清0,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0b0011 1111;    //将P0的bit7和bit6清0,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取反:
P0 ^= 0b1000 0000;    //将P0的bit7取反,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0b1100 0000;    //将P0的bit7和bit6取反,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以上代码,只在支持二进制的编译器下才能工作。而keil不支持二进制,所以可改为以下写法:
置1:
P0 |= 0x80;    //将P0的bit7置1,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0xC0;    //将P0的bit7和bit6置1,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清0:
P0 &= ~0x80;    //将P0的bit7清0,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0xC0;    //将P0的bit7和bit6清0,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取反:
P0 ^= 0x80;    //将P0的bit7取反,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0xC0;    //将P0的bit7和bit6取反,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更直观的写法是:
#define  BIT(X)   (1<<(X))
这样,
BIT(0)会被展开为1 << 0,即0b0000 0001 << 0,即0b0000 0001,即0x01
BIT(1)会被展开为1 << 1,即0b0000 0001 << 1,即0b0000 0010,即0x02
BIT(0)会被展开为1 << 2,即0b0000 0001 << 2,即0b0000 0100,即0x04
……
BIT(1)会被展开为1 << 7,即0b0000 0001 << 7,即0b1000 0000,即0x80
于是,
BIT(7)|BIT(6)会被展开为0b1000 000 | 0b0100 0000,即0x80 | 0x40,即0xC0

于是,
置1:
P0 |= BIT(7);                     //将P0的bit7置1,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BIT(7)|BIT(6);          //将P0的bit7和bit6置1,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清0:
P0 &= ~BIT(7);                 //将P0的bit7清0,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BIT(7)|BIT(6));    //将P0的bit7和bit6清0,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取反:
P0 ^= BIT(7);                   //将P0的bit7取反,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P0 ^= BIT(7)|BIT(6);         //将P0的bit7和bit6取反,同时不影响P0的其它位

网友:
每个寄存器都有好多不同的位,他们有着不同的功能,你给2之后其他位你都赋0了相当于,如果之前他有其他位你用了,相当于你给人家改了,所以用或运算,这样其他位都不会受影响。

网友:
假设TMOD 原本的值位XXXX XXXX共8个bit,每个bit代表寄存器里面的1个位,XXXX XXXX | 0000 0010 = XXXX XX1X,把这个值写到TMOD里面,如果你直接把0x02写到寄存器里面,那么上面描述的X位都会被清0,最后写进去的就是0000 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