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元器件电阻选型之阻值有多少!

楼主(2022-10-31):
主讲贴片电阻和插件电阻的共有信息:阻值有哪些?

电路设计时需要选择阻值,一般是选用模块库,已经有现成的电路,电阻已经选择好,主体信息阻值、封装、精度,观看模块电路图,信息一目了然。

如果是新电路,没有使用过,就需要自己计算阻值或者通过仿真获取阻值,但是因为工艺问题,阻值是有规定的,不是想要什么电阻就有什么电阻,所以,第一步,明确有哪些阻值可以选择。

一、阻值的规律

下面的表格是不同系列的电阻误差和电阻阻值规律的公式,和大家一起分享。

根据阻值公式计算可能的电阻数值,可以由此递推不同的阻值,当然还有最佳方法,打印常用E系列阻值放身边,需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如果想要了解阻值的产生规律,请继续往下看。

案例:E24系列阻值

E24 指的是 10^(1/24) = 1.1 ,误差±5%;下面是我写好的表格

二、贴片电阻的精度识别

2.1 贴片电阻的表面会有几个数字,其中显示的是三位数字,表示电阻的精度为±5%。

2.2 显示的是四位数字,表示电阻的精度为±1%
常用电阻的精度常选择1%;也就是E96系列。

网友:
电阻的阻值很多,在电阻本里还知道是哪一个电阻,焊接在电路板上后阻值就不清楚了。这是基本功,需要掌握。

网友:
精密电阻的识读方法
规律:贴片电阻上的标识由三位组成,前两位是数字,后1位是字母
2位数字代表 相应阻值的有效位(也就是 基本数值)

网友:
贴片电阻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的特点,而插件电阻器的体积则要相对大一些。
贴片电阻比插件电阻容易焊接和拆卸,贴片电阻不使用通孔,锡少。
电阻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贴片电阻器的另一个重要优点是它提高了电路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以及制造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