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电路设计把几个地连在一起,有这样的用法吗?

楼主(2022-10-31):
在常规的网络电路设计中,有的采用把几个地连在一起,有这样的用法吗?为什么?谢谢!

网友:
对于混合系统肯定会有几种类型的地,最终是会在一点将其连接一起,这样做的目的是等电势。大家需要一个共同的地电平做参考。

网友:
SMI接口,用于配置外部PHY芯片。
数据交换接口,就是MII接口和RMII接口。

利用这些接口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网络电路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