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汇编语言跳转指令的特殊用法

楼主(2022-10-31):
关于 ARM 汇编语言跳转指令的特殊用法。有如下两条跳转指令: beq lablef
beq lableb
其中 lable 为某段程序的标号,beq lablef 表示向前跳转到与当前指令最接近的标号lable 处执行,而 beq lableb 表示向后跳转到与当前指令最接近的标号 lable 处执行.
在 arm 汇编中有定义这样的用法吗

网友:
没有。我没有见过这样的!!

网友:
在进行嵌入式 Linux 开发的时候,是绝对要掌握基本的ARM 汇编,因为 Cortex-A 芯片一上电 SP 指针还没初始化,C 环境还没准备
好,所以肯定不能运行 C 代码,必须先用汇编语言设置好 C 环境,比如初始化 DDR、设置 SP指针等等,当汇编把 C 环境设置好了以后才可以运行 C 代码。
所以 Cortex-A 一开始肯定是汇编代码,其实 STM32 也一样的,一开始也是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