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直流24v电源产生正负15v的电源!

楼主(2022-10-31):
如何用直流24v电源,产生正负15v的直流电源,以及如何产生正负5v的直流电源。

网友:
可用一个三端稳压器 LM317 去产生一可调电压 24v的直流输入应该能产生15v的电源 负电源用时反接就行 。

网友:
转5V,如果要效率高的话,采用DC/DC转换器,但是成本比较高,而且功率越大成本越高;如果不在乎效率而强调成本低的话,采用一个7812三端稳压器先将24V降至12V,再串联一个7805三端稳压器将12V降至5V,这个方案成本低,在负载电流不大的时候是个简单的招数儿。

网友:
DCDC电源模块 宽输入电压范围 输出正负电压 效率高达 80%以上 1*2英寸标准封装 另有特殊要求可联系 进口原料制造,精度千分之一

网友:
接  7815  跟7915    +15  -15 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