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计算的显卡选择

楼主(2022-10-31):
    请问,maltab的GPU计算的速度是由显卡单精度还是双精度计算能力决定的?

网友A:
    计算速度不仅取决于你的GPU硬件,还取决于你的应用及算法复杂度,某些应用需要精度高那就需要双精度,否则单精度就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速度不仅取决于你的GPU硬件,还取决于你的应用及算法复杂度,某些应用需要精度高那就需要双精度,否则 ...

    这样说吧,一个全部用双精度的MATLAB算法,都用 gpu来跑,一块gpu的双精度计算能力强,一块gpu的单精度的计算能力强(比如GTX TITAN X和GTX 780 Ti),哪一个跑的更快?

网友:
    如果你的应用都需要双精度那建议你买双精度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