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MOS管与开关MOS管的区别

楼主(2022-10-31):
    开关MOS管与线性MOS管的区别,
    1.是不是开关MOS管的只有“开”与“关”2种状态?
2.是不是线性MOS管可以利用栅极的电压大小来控制导通的比率?
    3.开关的MOS管是使用数字信号控制。而线性的MOS管使用模拟信号控制?

网友:
    二者区别没有那么绝对,很多mos管既可以工作在线性状态,又可以工作在开关状态。
只不过开关mos管为开关的工作方式做了优化,主要是能支持比较高的开关频率。

网友:
    要用作线性放大时一般还是用三极管,在进行功率放大时就是用MOS管,在开关状态下工作了。

网友:
    mos 最广泛的应用就是开关作用。在什么条件下mos管可以近似看做一个理想开关?这要看 mos怎么接,和它的开启电压 vgs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