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选型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楼主(2022-10-31):
电阻选型需要注意哪些参数?

网友:
原则上是所用电阻器的标称阻值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

网友:
首先选通用型电阻器

网友:
    根据电路特点选用
①高频电路:分布参数越小越好,应选用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等高频电阻。
②低频电路:绕线电阻、碳膜电阻都适用。
③其他电路:功率放大电路、偏置电路、取样电路:电路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应选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器。退耦电路、滤波电路: 对阻值变化没有严格要求,任何类电阻器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