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多点通信中由于发送过数据而导致接收不到数据了,这要咋解决呢?

楼主(2022-10-31):
A发给B或B发给A都可以实现,但是A发给B,B收到后再发给A,A就收不到了,可以确定B确实发出去了,但A没有收到数据,地址和发送接收状态都没问题
      下面我把A和B的主函数发一下

while(1)

           SetTxMode();                                // Set Tx Mode
                     TxPacket();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SetRxMode();
         //=====================等待NRF905接收
           if (DR)                        // If recive data ready...
           RxPacket();                        // ... recive data
            if(RxBuf[0]==0x01)
                 {
                         RxBuf[0] =0;
                         LED1 = 0 ;
                Delay(1000);                                        // ...light led
             LED1 = 1 ;
                      Delay(500);                                        // ...light led

上面这个是A的程序,下面我把B的程序发一下
while(1)
{
                SetRxMode();
         //=====================等待NRF905接收
           if (DR)                        // If recive data ready...
           RxPacket();                        // ... recive data
           if(RxBuf[0]==0xaa)
           {
                   RxBuf[0]=0;
             LED1 = 0;
                        Delay(1000);
                 LED1 = 1;
                        Delay(500);

                         SetTxMode();                                // Set Tx Mode
                     TxPacket();                                // Transmit Tx buffer data
       }
}
上面这个是B的程序
我的目的是通过A发送给B一个命令,B在接收到特定的数据后返回给A数据,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确定的是B确实收到了,而且B也发出来了,但是A却收不到,而且地址和模式都是对的,这点可以由上面程序看到。
现在我感觉就是由于A发送过而导致A不能接收到数据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重新设置什么东西,我曾经试过重新初始化和重新配置寄存器但是都没用

网友:
A此时没有处于接受状态!

网友:
B收到数据LED灯亮一下,你确定B发送的数据是01H吗?是A想要的吗?

网友:
A 发送完成以后,设置 REN=1,允许接收,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