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模块为什么要加屏蔽罩外壳?

楼主(2022-10-31):
无线模块为什么要加屏蔽罩外壳?: L7 J! u9 O% C7 f

网友:
    加屏蔽罩外壳防止无线模块工作时对外界产生干扰和辐射;功率越大的无线模块产生的干扰和辐射也会相应的越大,所以加一个金属外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这些干扰和辐射。

网友:
    加屏蔽罩可以很好的隔绝外界的干扰源。

网友:
    屏蔽罩对无线模块是非常重要的,一是它可以提高无线模块的抗干扰能力,二是抗干扰能力越强也相对应的会提升模块的传输距离,所以无线模块加一个屏蔽罩外壳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提高抗干扰能力

网友:
    主要兩點,一為防止干擾源直接干擾無線模組(提高抗干擾能力)。其二為防止訊號能量過大輻射而干擾其他產品(法規防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