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85V-264V反激电源的电解电容怎么选取?

楼主(2022-10-31):
一般85V-264V反激电源的电解电容怎么选取?

网友:
你看需要什么要求选择,精通开关电源里面有讲经验之谈,是1W对应的2-3uF,还有你的掉电保持时间来计算

网友:
根据具体电路选择吧

网友:
要根据电路的实际情况来选择的

网友:
跟电源和负载都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