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AMBA协议集中,outer和inner之间边界划分规则是什么?

楼主(2022-10-31):
ARM AMBA协议集中,outer和inner之间边界划分规则是什么?

网友:
Inner常用于code贡献,outer常用于data贡献。
在CCI的典型设计中,inner/outer不区分

网友:
outer inner 分别指的是循环的外层 内层,可以认为是一个名字吧,要跳出的时候可以直接用比如break outer,跳出外层循环

网友:
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对于内部类和外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