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读出SST26VF032的JEDEC-ID,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10-31):
读取SST26VF032的JEDEC-ID,发送控制字节9F,无法读出数据。根据chipscopePro抓取的波形图,时序是没有问题的,发送的控制字也是9F。无法读出数据的原因可能是哪里呢?

网友:
指令没有问题,就是9F。
你试试附件代码,FLASH型号JFM25F32,当时我是测通的(读取ID/ERASE/WRITE/READ)。理论上讲指令是一样的。
里面例化的FIFO-IP,你指定8bit位宽(其他默认即可)

网友:
部分接口信号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做删减调整。

网友:
原因可能由多种
1.FLASH复位信号的逻辑状态。是否使flash一直复位(小概率)。
2.ILA观察的信号深度不够。此种情况下,需要更改触发条件,将接收FLASH数据的使能信号作为触发条件(大概率)。
3.读取ID指令是否是0x9F。需要根据手册确认。(我之前调试的其他型号flash是0x89/0x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