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用parfor还是spmd的并行问题

楼主(2022-10-31):
    各位好,刚接触MATLAB并行一天,现在有个问题,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并行优化。

    1.  有Num_C 个数据集,每个数据集都是行数相同但列数不同的矩阵。
    2,分别对每个数据集做处理,调用同一个函数。

问题:但是用paRFor的时间还不如直接用用for。(for耗时105s,parfor耗时118s)。感觉跟spmd模式比较像 但不太会用,不知道哪位大侠能发现问题,小女子先谢过。
代码如下:
    (YT 是个cell结构,已知。
   A 为矩阵,已知。functionimage为图像处理操作,并非简单的运算)
    matlabpool open 4
    Num_C = 8;
    X_hat = cell(Num_C,1);
tic;
for m=1:Num_C
   [X_hat{m}] = functionimage(A,YT{m},0.05,1e-2,200);
    end
    %end
toc;

tic;
parfor m=1:Num_C
    [X_hat{m}] = functionimage(A,YT{m},0.05,1e-2,200);
end
toc;
matlabpool close

    CPU是AMD的四核。

网友:
    Num_c在比较大的时候parfor的威力才能显现出来。 parfor是这样的,分别分几个m取不同值,在不同核里运行,当然核与核之间有信息交互的时间。 所以当循环次数较小时,信息交互的时间占了大头

网友:
    看你不开并行105S开了118S,应该是开启worker花了较多时间,如果正常应用也只有100S左右的话真的不必非要用并行。
    我自己试过,光开启多个work那个matlabpool open就花费大概40S的时间,你可以试试先开worker,然后使用parfor命令单独测试仅仅并行计算而不带有开关worker命令所用时间,应该是挺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