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 平面波激励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22-10-31):
    仿真的时候出现警告:
    Maximum number of pulse widths simulated, solver stopped.
    Please note that the steady state energy criteria has not been reached.
    我使用的是平面波激励,steady state accuracy limit: -30dB
    请问要怎么改呢?

网友:
    没有收敛,把分割加密

网友:
    能量没有下降到-30dB,即结构中可能产生了角度的谐振而导致能量衰减缓慢,估计是算法导致的

网友:
    恩,加密网格吧,默认是10,10,10
    你可以设置到12,12,12吧,试一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把网格加密后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