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c100主芯片供电脚供电不正常!!断开芯片电压又是正常的!!是芯片坏了吗?

楼主(2022-10-31):
f1c100主芯片供电脚供电不正常!!断开芯片电压又是正常的!!是芯片坏了吗?

网友:
这个芯片一般来说,芯片脚供电正常的话周围元件也都正常时,这样该芯片就应该工作,若不工作,那就可以判断芯片损坏。

网友:
通电以后,手摸一下芯片发热吗?如果发热而且电压立刻降低,那就是芯片内部有短路现象。
如果不发热电压降低了,有可能是供电电路有问题,需要查供电电路,一般都是供电电路的开关芯片有问题或者是三端稳压器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芯片损坏了